Allegro制作封装-添加一个层

楼主(2016-02-01):
    比如红胶层,怎么添加?谢谢!

网友A:
    添加层:setup---subclass
什么是红胶层

网友B:
    就先加一个subclass,然后再去artwork里建一个相关的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层:setup---subclass
    什么是红胶层

点红胶,smd元件过波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先加一个subclass,然后再去artwork里建一个相关的层

    多谢,找到了。我用的是16.5,在Setup->Subclasse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