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充电电路

楼主(2016-02-01):
搭了一个电路给超级电容充电,麻烦各位看下有没有问题。
输入这边是12V,超级电容是一个11.5V耐压的5F超级电容组。输入氛围比较大10-15V,所以用分立器件搭了个电路打算稳压到11.5V,避免超过12V
本来想着直接串二极管加电阻充电的,电源输入这边最大能给到的2A的,需要留1.2A给到系统供电。但是电阻选太小电源供不起,选的大充电时间太长,感觉恒流充可能会快一点,所以就有了这个电路,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可行不?

网友A:
不見得比較好,只是提供另一個選擇,LDO 大多能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見得比較好,只是提供另一個選擇,LDO 大多能這樣做。

感谢版主的回复,才知道LDO的这种用法。但是这种用法好像只能实现恒流,我想把最终超级电容的电压截止在11.5V(输入电压最高可能达到15V).

网友(点评):
想太多!LDO 有 Droupout Voltage。^_^

网友:
    不建议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给超级电容充电,就用大功率电阻串在充电回路中就行了。时间长一点问题不算大。 长时间工作,充电满后用MOS短路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