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个问题,网线插进去网络口没有反应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2-01):
    信号过了,变压器就没有波形了,怎么样都识别的不到网络信号。
请教大神们,这种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点评):
核對一下變壓器的管腳定義!^_^

网友(点评):
千兆网络我用2.54mm间距的排线拉过30cm距离,正常OK。所以等长和阻抗不至于影响这么大。如果是网络不通,原理图方面:RJ45的定义有错没?变压器的接法OK么?有的需要加电源的?差分线有没有搞反?组与组之间有没搞错

网友(点评):
焊接方面:PHY芯片焊接OK么?RJ45的针脚有焊接好没?变压器特别容易虚焊,可以考虑烙铁加锡处理。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模式选择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模式选择错误了

    不是,我把这个插在以前的一块板子上就可以,然后新画的那块就不可以了。差分线没走好会造成吗?

网友B:
    变压器是否OK,芯片是否有差分信号端接,有的有集成,有的没有,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否OK,芯片是否有差分信号端接,有的有集成,有的没有,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芯片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C:
    变压器换0.1uF电容,试试是不是变压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换0.1uF电容,试试是不是变压器问题

    变压器检查了是没有错的,因为跟以前一个电路是一样的,我想知道如果没有做阻抗匹配的话,会不会造成无法识别到网络?

楼主:
    我是按照以前的图改的。很奇怪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那边虚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检查了是没有错的,因为跟以前一个电路是一样的,我想知道如果没有做阻抗匹配的话,会不会造成无法 ...

走线多长?阻抗匹配不至于认不到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多长?阻抗匹配不至于认不到网线

找到问题了。我把这四个电容拆掉就可以了。但是我现在不明白,这四个电容为什么焊上去就出问题了?

网友D:
    这四个电容的选值很重要,你的电容的值可能存在问题。也就是22nF的电容直接把你的信号旁路到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把这四个电容拆掉就可以了。但是我现在不明白,这四个电容为什么焊上去就出问题了?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EMI,你的值太大了。0.1uF或者更小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把这四个电容拆掉就可以了。但是我现在不明白,这四个电容为什么焊上去就出问题了?

1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四个电容的选值很重要,你的电容的值可能存在问题。也就是22nF的电容直接把你的信号旁路到地了。

    嗯。我想也是。谢谢

网友:
一般建議pF等級的電容,太大EMI會過,但是測試IEEE PHY部分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