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批量给建好的dra添加tolerance参数?

楼主(2016-02-01):
以前建的dra都没有添加tolerance参数,现在需要添加这个参数,总体数量实在太大了
怎么获取原本的数据,添加tolerance后保存呢???

网友A:
你是要讀取*.dra檔案裡面的pad資料來修改嗎?
還是只要讀取*.pad檔案的資料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讀取*.dra檔案裡面的pad資料來修改嗎?
還是只要讀取*.pad檔案的資料來修改?

其实都需要,要对之前的零件库都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都需要,要对之前的零件库都更新

方法如下:
1.開啟*.dra
2.讀取所有的pad資料,並變更相關資料.
3.save *.dra並產生新的*.pad檔案

循環上面三個步驟,就可以將目錄下的*.dra都加入需要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如下:
1.開啟*.dra
2.讀取所有的pad資料,並變更相關資料.

pad = axlLoadPadstack(padname)
数据能获取了,怎么修改呢?
把所有的数据继承下来,然后利用
axlDBCreatePadStack(padname, drill_data, pad_list)
新建p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启是用什么方法开启?
怎么能读取到数据?
是要用录制的scr来重复操作吗?

我猜你想的太複雜了,其實很簡單,你在編輯一個*.dra檔時,是如何開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想的太複雜了,其實很簡單,你在編輯一個*.dra檔時,是如何開啟的?

双击打开
但是如果是上万个dra呢?
上万个pad呢?
之间建的所有pad都没有holeTolerance参数,现在需要都加上去
pad要更新,使用这些pad的dra也要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击打开
但是如果是上万个dra呢?
上万个pad呢?

1.先使用axlDMDirectoryBrowse()函數瀏覽*.dra存放的目錄
2.再將Package的*.dra檔案名稱過濾出來
3.使用迴路,開始讀檔案
4.再來使用axlSetFindFilter(), axlAddSelectAll(), lAllPins = axlGetSelSet(),來取得pad的資料
5.讀取所有pad的資料和加入需要的資料,使用axlDBCreatePadStack()來創造新的,而名稱一樣
6.再來存檔*.dra
7.重複第3項到第6項,直到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