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红色圈中的电容有什么用?是必须要加的么?

楼主(2016-02-02):
    VTTREF 是DDR3 termination voltage, 1.5V是DDR3电源电压.

    建議加、但沒說一定要加才會動。詳細請參考我的貼文!^_^

网友:
    你确定没有接错?

楼主:
    没有啊,请看下面Xilinx AC701的参考设计,也有类似做法。

网友A:
    這要看LAYOUT圖了,猜測是"縫合作用"的電容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要看LAYOUT圖了,猜測是"縫合作用"的電容器。

    请问Layout中 缝合作用 主要是指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要看LAYOUT圖了,猜測是"縫合作用"的電容器。

    请教哈縫合作用是神马意思

网友:
    这个看不懂了,两个电压中间用电容连接,等大神继续回复

网友:
    类似于参考面不完整需要加跨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ayout中 缝合作用 主要是指什么呢?

缝合电容(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信号提供尽可能短的回流路径。一般4对高速差分信号可以共用一个这样的电容,且电容放置在高速信号跨分割区域200mil以内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2119.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哈縫合作用是神马意思

參考文件

    EMC Issues on Printed Circuit Boards_2011.pdf

    845.7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威望 -5

    小弟對黃金狗大的景仰,有如濤濤江水、綿延不絕!^_^

网友:
    VREF control
    Setup and hold time margin could be reduced if VREF has noise. VREF integrity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user to optimize noise margin in the system. The VREF level is expected to track variations in VDDQ , and the peak-to-peak noise should be met with specification:
    • 1KΩ±1%/1KΩ±1%/ from VDDQ power panel
    • Place a 0.1uF capacitor between VREF and VDDQ
    • Place a 0.1uF capacitor between VREF and VSSQ
    • VREF should have a minimum trace to reduce inductance
    • VREF should keep a distance from other signals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of a decoupling effect

還真的有 DRAM Design Guide 這樣教!

网友:
    美帝雖然邪惡,但人家畢竟是科學治國。咱們這群義和團,真的能振興中華嗎?

Figure 5 shows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a VREF network suitable for PC desktop applications. We recommend using a decoupling capacitor at each DIMM socket location and a decoupling capacitor pair near the resistor divider. The capacitance network at the resistor divider will lower the equivalent AC output impedance of the divider. This decoupling will provide better termination of noise voltages induced onto the VREF line.

    这样画图,道破真相了,楼主的图画在IC处,分压电阻不可见,故而难懂。 在很多DDR电路中都是这样接的。
    降低分压网络输出阻抗!

网友:
    可以叫做前馈电容。

网友:
    曾经也有相同的疑问,个人感觉是为了保证Vref的电压在更宽的频段内为Vddq电压的一半。

网友(2016-03-07):
mark下,版主给的电容是0.1uf。。楼主贴的第一张图是10nf。。容值不一样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