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下面问题产生的原因吗?MENTOR EE7.9.5

楼主(2016-02-02):
启动LIBRARY MANAGER出现这个对话框,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执行一下the MGC sdd configuration试试

楼主:
多谢 ,已经解决,安装没有选择LICENSE的缘故。

网友:
    我就想看看我几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已经解决,安装没有选择LICENSE的缘故。

    请问你这种情况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