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DWG导入的问题,导入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6-02-02):
DXF格式的板卡外形和定位图,在altium中导入。autocad单位是毫米
导入画面如图

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对话框

导入完成后PCB上什么也看不到。
DWg文件的原点已经重复设置多次 ,就在Dwg有效图形左侧 10mm位置,有效图形大小也未超过ALtium PCB的最大尺寸限制
哪位高人能看看么? 附件里面是DWG的板卡外形图

网友:
可能是CAD文件的版本太高,需R14以下的版本

网友:
用这个文件试一下

楼主:
试了一下您给的文件,可以导入了,十分感谢!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自己其他版本的dwg/DXF,(autocad2004),也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
CAD文件需另存为R14版

网友(2016-10-21):
Scale—比例问题,有些情况不是1,自己确认一下(有遇到过0.5, 0.05的情况);从提示看,PCB纸张不够大,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