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ads内层为啥很少用负片

楼主(2016-02-02):
最近看同事设计的文件,mentor pads内层全部为正片设计,为啥很少用负片呢?
电源和地层用正片设计,数据量很大,碰到高层板到后面工厂生产很麻烦。工厂工程他们分析下线路要半天。如果所有层分析还会死机,严重影响效率。他们不得不单层来分析电源和地层。
为什么不用负片设计呢,是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A:
可能是负片用的不熟,怕出错。更改习惯用负片和凑合用正片两者取其轻了。
另外pads中,正片有flood;no flood;和hatch三种观察状态,其中hatch是中空的,观察效果好。负片没有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负片用的不熟,怕出错。更改习惯用负片和凑合用正片两者取其轻了。
另外pads中,正片有flood;no fl ...

据说用负片设计开短路有时会测不出drc,不知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用负片设计开短路有时会测不出drc,不知有没有人碰到过?

在之前公司里的时候,有听说因为建库的同事对 flash symbol 的使用不是很了解,创建的padstack 没注意到flash symbol 使用错了,PCB 生产出来后出现了开短路的问题。项目在Gerber 之前也没检查出开短路的问题,之后,公司就禁止我们出 Gerber 使用负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之前公司里的时候,有听说因为建库的同事对 flash symbol 的使用不是很了解,创建的padstack 没注意到f ...

不能因噎废食,负片有利于后面生产 希望大家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因噎废食,负片有利于后面生产 希望大家用起来

负片对于刚接触这个行业的新人来说,一时半会很难理解的,当时公司的项目比较大,出一次错损失的太多,公司权衡了一下,觉得还是统一用正片好些

网友C:
PADS不是很清楚,mentor如果用负片,过孔就得建立Plane Clearance和Plane thermal,正片直接设置间距规则。第二点是用负片得运行一次pour操作才能看出效果(有时间没用了,不知道有没有更新),正片则动态避让。最后是负片略难理解一点,而且mentor不怎么占资源,用正片也不见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不是很清楚,mentor如果用负片,过孔就得建立Plane Clearance和Plane thermal,正片直接设置间距规则。 ...

pcb软件中铜不影响,在cam软件中影响很大(cam中铜皮当作线路了)

网友D:
主要是怕检查出错。负片有的时候短路都检查不出来。个人比较倾向用正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怕检查出错。负片有的时候短路都检查不出来。个人比较倾向用正负片。

同事也是这样说 有些错误怕drc检测不出来 可能还需要继续摸索

网友E(2016-04-13):
    PADS没有用过负片设计,AD、Allegro平面层一直用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DS没有用过负片设计,AD、Allegro平面层一直用负片

    PADS为什么不用负片设计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PADS为什么不用负片设计呢

PADS优化的很好,就是正片也不怎么占用你的资源,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PADS优化的很好,就是正片也不怎么占用你的资源,没必要

    其实还是有必要的。比如你的板子层数、网络很多的时候做到后面就会很卡,用负片或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为什么不用负片设计呢

    没有学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