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将CHECKLIST的文字放在其他位置?

楼主(2016-02-03):
在Form中,
FIELD D270
FLOC 8 36
CHECKLIST "270"
ENDFIELD
这样显示的文字都是在右边
有什么方法能放在其他位置?

当然用TEXT是可以的
TEXT "270"
TLOC 5 36
ENDTEXT
但是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A:
好像只能在右邊.
還是你在哪裡有看到在其他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在右邊.
還是你在哪裡有看到在其他地方的?

没看到过,只是有这个想法,如果CHECKLIST支持文字位置设定,那就比再额外添加一个TEXT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在右邊.
還是你在哪裡有看到在其他地方的?

问下,怎么把CHECKLIST变成disabled,也就是不可选择的状态?

找到了
axlFormSetFieldEditable(tcForm "D0" nil)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怎么把CHECKLIST变成disabled,也就是不可选择的状态?

變成灰色 axlFormSetFieldEdi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