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布线的时候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6-02-04):
    我用的是allegro16.6,一直以来布线出现断点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如何解决的呢?谢谢!

    布线断点

    布线断点

楼主:
    我同事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觉是设置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设置。

网友A:
    线被fix或者属于某个模块。
    选上线右键unfix,没有效果的话就在find里面只勾选group,看这个线是不是属于一个模块,右键disband group就可以了。

网友B:
    板子上有grou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被fix或者属于某个模块。
    选上线右键unfix,没有效果的话就在find里面只勾选group,看这个线是不是属于 ...

    我感觉是这个问题,因为当我编辑group的时候,发现出现断点的地方都不在group以内,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有group吧

    你说的也是对的,谢谢!

网友C:
    如果是Fanout形成的线也会有这个断点,用Fanout中的unmark一下即可

网友D:
    group打散就ok了

楼主(2016-05-14):
引用 网友D:
    group打散就ok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Fanout形成的线也会有这个断点,用Fanout中的unmark一下即可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