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CB上制作邮票孔半孔

楼主(2016-02-04):
正在做一个板子,需要4层板的主芯片引脚引出来,用邮票孔跟底板焊接,请问如何画,高手给点思路啊?我是新手

网友:
在板边放置过孔就好了,中心对准板边;工艺要求里再写清楚

网友:
常遇到这问题,谢谢了

楼主:
谢谢,按提示设计了,节后投板:)

网友:
我的做法也是跟二楼的做法一样。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邮票孔???

网友:
就是像锯齿一样的边,具体就是在边上打孔,工艺裁剪的时候,从多余二分一处裁掉。在做板时注明,邮票孔工艺。不过不要邮票孔工艺也行,照样可以上锡。邮票票孔工艺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