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的原理图导PCB,出现ecogen failed

楼主(2016-02-04):
pads9.5的原理图导入pads9.5的PCB中,出现ECOGEN failed。
1.将所有封装全部删除,重新导入又会正确,再次导入就出现ECOGEN failed。
2.我已先进行sent net list。但是在进行ECO TO PCB还是出现ECOGEN failed。
产生的logic .log文件内容如下:
PADS Layout ECO Generator (Version 6.4v) 2016-2-4 13:49:22
Copyright (c) 2003 - 2008 mentor Graphics Corp. - All rights reserved
Command line arguments:  -e d:\PADS Projects\Logic.log -u NOT_CONNECTED -r p -a PART,NET -f -l PCB,NETCLASS,NET
ERROR: Wrong gate pin data at the line: URT3_CK/T1_BKIN 52.0.U.PB13/SPI2_SCK/USART3_CTS/

sec

这上面的原件及封装我在另外一个工程上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望知道的伙伴,大侠赐教指正。谢谢

网友:
原理图导出低版本的话,再重新导入。

有时候,重启电脑和软件也是可以解决。

网友A:
看起来原理图封装做的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原理图封装做的不规范

的确是一个器件的封装不规范造成的,但是在器件进行eco check时是报告是0个错误。我使用的是PADS9.5的破解版。
目前,其他工程的导入是没有错的,附件是该报错器件的封装。
望指教,谢谢@jimmy;adwordslai 。

器件封装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CAE封装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2016-03-25):
解决办法 : 将原理图或者PCB导出低格式然后在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办法 : 将原理图或者PCB导出低格式然后在导入

是我CAE封装的问题,谢谢帮助

网友(2016-08-27):
能具体说明下如何解决的不,我现在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搞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