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螺丝孔零件?

楼主(2016-02-04):
请问各位都怎么建螺丝孔零件的?
有带电气特性的和没有带电气特性的怎么建才不会有DRC出现啊?

网友:
螺丝孔只需要一个孔就够了吧 non-plated
2 Z3 {8 d. U% C有电气属性需要原理图 symbol并附上net,没有电气属性就一个孔就可以了

网友:
在你建孔的时候就就可以选择non-plated和plated。

网友:
是否有添加卫兵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