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ece spb 16.6 在win10对话框显示不完整

楼主(2016-02-04):
有谁遇到了cadence 16.6 在win10里面annotate 对话框显示不完整的情况?如下图,求帮忙解决啊,谢谢!

网友:
电脑分辨率太低了

楼主:
但win7的时候就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win7的时候就正常啊

你可以看一下分辨率,对比一下和win7是否相同

楼主:
    linsky2000 大哥, win7下分辨率也一样呢,
还有可能是哪的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