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布线工具栏是灰色的,不能走线,是为什么?如图

楼主(2016-02-04):
如图,都是灰色的,不能用。同样的文件,别的电脑上行,我的电脑不行,不知道是没装好,还是软件bug,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版本不对,用gxl版本打开试下

网友:
    你当前选的组件的问题 ,把界面右上角的标题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工具选错了吧

网友:
    版本选项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菜单安装问题,我原来安装的铜皮菜单有问题,只要重新在其他机子上复制一个菜单的文件覆盖就好了。如果需要可以qq找我。qq:1240854793.

网友:
    你这个不会是demo版本吧,只能看不能编辑

网友(2016-07-28):
    用gxl版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