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离板边距离

楼主(2016-02-05):
为避免分板时损伤器件,通常器件离板边距离大家控制多少?

网友A:
需要拼板的PCB 一般用的是50mil, 最小是20 mil 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拼板的PCB 一般用的是50mil, 最小是20 mil 的间距

和板厚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板厚度有关系?

公司规范的文档中,没有提到板厚对板边距的影响,都是统一的。器件放好后,一般会找 ME 等相关的工程师看下是否符合生产制造。

网友B:
我一般极限0.5,主要考虑VCUT刀厚,不过板厚跟VCUT深度也得有关系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极限0.5,主要考虑VCUT刀厚,不过板厚跟VCUT深度也得有关系才对.

vcut通常极限板厚3.2mm,1mm极限应该是比较合理吧

网友:
器件通常是在5mm左右距离板边,其他情况另说

网友:
在有V-Cut情况下,器件离板边最小0.5mm,最好1mm以上

网友C(2016-04-12):
一博规范是20mil,这个是可以保证国内大部分板厂能加工出来,加工不了这板厂就不要选了,很多可以做到12mil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博规范是20mil,这个是可以保证国内大部分板厂能加工出来,加工不了这板厂就不要选了,很多可以做到12mil ...

这个不是能不能生产问题 而是贴片完后分板会有影响 要看清楚哦

网友(2016-05-19):
板厂要求的传送边 5mm以上。方便过波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