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6层板的层叠设置

楼主(2016-02-05):
    我有6层板的阻抗控制,要求单端40欧姆阻抗匹配,请问以下层叠是否可行?

    关于Dielectric Constant和Loss Tangent,该如何设置比较好?准备用FR4,Dielectric Constant取了缺省的4.5.

网友:
    层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您的参数是否正确呢?这个就要看您使用的材料,如果是普通的FR4呢,4.5有点高啦,最好找您的板厂问一问,或者看看您实际使用的材料

楼主:
    找了个板厂问,那家伙让我自己配好,他们照做!估计要过年了,他们也没心思搭理我!我准备按一个参考设计的先配着,如下图,不知道这个参数是否对?另外,我知道PRE是半固化片,Core是核心板,1080,2113有不同的厚度,但,那个图中的370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个板厂问,那家伙让我自己配好,他们照做!估计要过年了,他们也没心思搭理我!我准备按一个参考设计的 ...

370是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