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制作封装不显示通孔

楼主(2016-02-05):
    插件类元件的,焊盘里面设置好了通孔,封装这边是哪一项的颜色设置?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display选项卡右边那一半enhance display modes 自己看着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display选项卡右边那一半enhance display modes 自己看着勾

    多谢,就是这里。开始还以为是颜色设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