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在電路中扮演的角色

楼主(2016-02-06):
Hi all,
可以帮忙解惑在此电路中R6所扮演的角色吗?
这有点让我困惑, 此电路我在理解上是以 IN+_Ref 2.5V 与 IN-_RC充电电压做比较,
但其中R6真正用意是???

楼主:
加與不加會有差嗎?

网友:
可以这样认为,电容的上电视从0开始慢慢上来,也就是上电开始后C1的电压是0V开始慢慢上升,电容充电前无储能即Uc(0)=0,C1电容两端电压按Uc(t)=VCC(1-exp(-t/R3C1))充电, 刚开始U1A 3脚电压是高于2脚电压,U1A 1脚输出高电位12V,U1A 3脚电压=6.69V。随着C1电容充电,U1A 2脚的电压慢慢上来,在8.53uS以后U1A 2脚电压达大于6.69V,运放输出0V, 把电阻R3,R6拉到0V,R6拉到0V后U1A 3脚电压变为1.39V,R3拉到0V后R3对C1上的电压开始放电在157.13uS后放电到低于1.39V,然后运放又开始输出12V,3脚电压变回6.69V,2脚充1.39V开始充电 到6.69V后比较器又开始翻转时间是69.22us,重复上面的过程,功能就是实现69.22uS的高电平,157.13uS的低电平。周期充放电,运放周期性翻转。 运放输出方波,8.53uS高电平,157.13uS低电平的方波,实际运放高电平输出达不到VCC输出,拉低也不是0V,电容电阻多有误差,尤其是电容。   你看下迟滞比较器,窗口比较器,降低参考比较点电压,有的是防止抖动干扰,这里就是把窗口拉长,为的就是这个低电平时间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