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输出光绘偏移

楼主(2016-02-13):
pads输出光绘的时候通常有默认设置,相对于原点偏移1000mil。大家在对比ipc网表时如报错误,需要将光绘整体偏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出ipc网表的程序更改下,也偏移下,就要方便。(主要针对350等ipc网表不能自动对位的cam软件)

网友A:
楼主出GERBER时是设置成1000么?我用的居中,导入CAM350,层与层之间偏移了,设置1000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GERBER时是设置成1000么?我用的居中,导入CAM350,层与层之间偏移了,设置1000也是一样

设置偏移后,要注意原点位置,需要在板的左下角,这样就会对齐。设置中心基本上是不会对齐,因为有些物件伸出板外会影响坐标。

网友B(2016-05-26):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出ipc网表的程序更改下,也偏移下,就要方便。
——请教,PADS如何设置IPC的输出坐标?export选择IPC格式就输出了啊,哪里设置坐标呢?见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出ipc网表的程序更改下,也偏移下,就要方便。
——请教,PADS如何设置IPC的输出坐标?ex ...

没有哪设置 意思是将输出ipc网表的程序(代码)更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