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放置元件后不显示

楼主(2016-02-13):
    库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A:
    是不显示还是没放进去?

网友:
    你确定有库里有?还是根本就没放进来啊?

网友:
    能讲清楚一点吗

网友:
    打开元件显示了吗?

网友:
    看看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路径没问题那可能是封装个原理图里不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显示还是没放进去?

E- Cannot load symbol 'N2XXXXXBFJXAAB-C0805T'

网友:
    封装 pad 网标 看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E- Cannot load symbol 'N2XXXXXBFJXAAB-C0805T'

    还是没放进去嘛.///
有别的提示说为啥放不进去么?你重新导网表是成功的么?

网友:
    除了指定封装库, Pad库的路径也必须是对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才能导入到allegro,另外你在导入网表时,  应该会有一个viewlog的窗口弹出,里面提示导入的结果,包括中间过程中出现的error或warning

网友:
    确认库路径,确认封装是否正确

网友:
    应该是pad库不对

楼主:
    恩,把pad和psm的库路径都加进去就可以了0 w4 t8 Y& ?  a2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