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不能analyzer

楼主(2016-02-14):
不知道为什么allegro analyzer 无效,只显示黄色,不显示实际值!

楼主:
等长约束!设置了xnet 和match group,

网友A:
    analyze ---mode看看是不是有对应的项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yze ---mode看看是不是有对应的项没开...

    新年快乐,感谢回复,mode中全部ON了,就是不能analyze 奇怪的很,后来重新建立pinpairs和match group还是不行,反复搞了很多次,突然就可以了,我也是无语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年快乐,感谢回复,mode中全部ON了,就是不能analyze 奇怪的很,后来重新建立pinpairs和match group还 ...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左边选择的功能不对...

网友B:
    你PCB内走线没连或者你用高版本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PCB内走线没连或者你用高版本打开.

已经完成PCB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左边选择的功能不对...

请问您指的左边选择的功能,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指的左边选择的功能,是指什么?

就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里,,,,

    选择的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