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D无法打开

楼主(2016-02-15):
打开APD的时候提示软件出错退出。会另存dump信息和sav文件(实际上并没有sav文件)并建议dbdoctor,allegro有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重新打开之后dbdoctor就可以修复。

问题在于,APD根本无法打开,打开任何封装文件都会出错。

之前用着还没有问题,突然就无法打开了,重启、管理员运行都没有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先行谢过。

网友:
你试试找一个MCM文件,直接右键选择打开方式,找到APD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把软件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