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xilinx 7 Series FPGA pin Swap的问题

楼主(2016-02-15):
    在ug586_7Series_MIS.pdf文档中关于Pin Swapping有下面几个描述:
    (1)Pins can be freely swapped within each byte group (data and address/control), except for the DQS pair which must be on a clock-capable DQS pair, and CK which must beon a clock-capable p-n pair.
    ---------------这个是否意味着数据组组内除了 DQS pair外,其他pin脚可以自由交换; 地址组内出来CK pair外,其他pin脚可以自由交换??

(2)Pins in the address/control byte groups can be freely swapped within and between their byte groups.
---------------这个是否进一步说明地址/控制组内出来CK pair外,其他pin脚可以自由交换??

另外,关于16-Bit DDR3 InteRFace Contained in One Bank的那个表中,对DQ1, DQ0, DM0,  RESET_N  , RAS_N     ,  CAS_N, WE_N ,  BA2的Special Designation作了特殊要求为CCIO-P,CCIO-N,如下图。 是否这些pin不能随意交换?

网友A:
    同组可以交换,除了DQS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组可以交换,除了DQS外

    麻烦问多一句:是否意味着同组中DM0可以和DQ0到DQ7其中任何一条交换,同理,DM1可以和DQ8到DQ15其中任何一条交换??数据线之间的交换可以理解,只是放什么数据进去,再取什么数据出来,结果一样。只是DM0是否可以和数据线交换就不太确定。另外,根据Xilinx 7 Serial的文档,似乎地址线也是可以交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多一句:是否意味着同组中DM0可以和DQ0到DQ7其中任何一条交换,同理,DM1可以和DQ8到DQ15其中任何一 ...

    DM是否可以交换要具体看,最好DM与DM换,因为有的DM只是input,而不是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