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拓扑结构一般都是点到点的吗?能不能出现分支走线?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6-02-15):
    差分线拓扑结构一般都是点到点的吗?能不能出现分支走线?出现点到多个点的走线结构。求解答。。。

网友A:
    这是非常常见的拓扑接口,参考DDR3 clock  fly-by结构。但是branch尽量短,最好小于100mil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非常常见的拓扑接口,参考DDR3 clock  fly-by结构。但是branch尽量短,最好小于100mil以内

    现在我是一个背板的差分线,从连接器A连接到连接器B和C,连接器B和C都有匹配电阻,拓扑结构有点像T型,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否逻辑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一个背板的差分线,从连接器A连接到连接器B和C,连接器B和C都有匹配电阻,拓扑结构有点像T型,第 ...

不知道你是什么信号,但是既然如此设计啦,那应该只能按T结构设计,你说的匹配电阻我怀疑是切换作用(仅仅是怀疑),具体要看你的设计才知道

网友:
    如果两个连接器是二选一,建议采用flyby,这样在使用一片的是否可以采用最远的一片,这样stub较短。具体要参照芯片的Datasheet要求设计。像类似ddr时钟就可以采用分支(T型拓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信号,但是既然如此设计啦,那应该只能按T结构设计,你说的匹配电阻我怀疑是切换作用(仅 ...

    如果是选择电阻的话我觉得他布局的时候应该是colay的形式,这样就不会有stub的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