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能不能在制板完成之后再背钻?背钻问题讨论一下。

楼主(2016-02-15):
    能不能在制板完成之后再背钻?背钻问题讨论一下。。。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不好做,因为后期不方便处理

网友:
    好像没有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35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是可以的,如同加工完成的PCB板,返工一样的道理。如果有意这样去做就不建议了,因为增加了加工难度,机器容易损伤表面线路孔内毛刺等,如果采用其他防护措施,加工成本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