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阻抗匹配計算器~準確性?

楼主(2016-02-15):
我用幾種常用的計算器來做個別計算,參數故意用一樣的
結過發現polar跟其他差異滿大的
想請教各位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以照實際經驗,有以哪一種可信度比較高?

网友:
polar的比较可信。
单纯的计算公式没有考虑很多细节:例如蚀刻因子,介质填充等等,忽略了这些往往会使得结果有一定的偏差。同时工艺制作的公差和测量的误差也会产生偏差。

楼主:
我早些設計發現polar好像比較接近TDR實測值,是跟ADS計算出結果來比,ADS似乎都偏大,只是我不知道polar軟體內部不也是公式計算嗎?還是他有特殊的參數設定在內部,更接近實際值?

网友:
板厂一般采用polar,所以采用这个会更接近实际值,不过你自己计算的只具备参考价值,板厂基本不会按你给的做,会有根据实际情况修正

网友:
Polar采用的场求解算法, 单一介质层精度还可以的,多介质层精度就不高了。 只是由于FR4是非均匀性介质,POLAR计算实际PCB阻抗会有偏差。

网友A:
依我個人做法(參考用):
Polar算過後,會將數據給PCB Vendor再驗算一次!
回傳後,再做調整.
至於Polar算得準確性,個人淺見是有差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我個人做法(參考用):
Polar算過後,會將數據給PCB Vendor再驗算一次!
回傳後,再做調整.

PCB Vendor验算工具还是POLAR。
仿真与实测的差异包括3部分:1。FR4基材非均匀介质的固有属性。2.阻抗仿真计算模型准确性(软件)。3. 基材DK并不是常数而是随叠层结果变化的。

网友A:
就是有差異才需要專業(PCB Vendor)去驗算,
我也知道PCB Vendor也是用polar,
同樣一套軟件參數設定不同當然會不結果.
樓上大大提的"仿真与实测的差异包括3部分"又如何?
阻抗匹配計算器~準確性? 您有方法提高準確性?
小弟才殊學淺,向您學習,希望您不吝賜教!

网友(2016-05-03):
一般都是使用polar,以板厂计算。他们还会在Polar上计算残铜率因子

网友(2016-06-19):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差異才需要專業(PCB Vendor)去驗算,
我也知道PCB Vendor也是用polar,
同樣一套軟件參數設定不同當 ...

请参考此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8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