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1.2 3D模型不能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2-16):
现在在学习pads VX1.2 的3D功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显示模型,我用的是PROE做的SETP的文件,谁知道,谢谢各位。

刚开始的图片

刚开始的图片

加入0603模型,模型不能显示

加入0603模型,模型不能显示

网友:
模型没有正确加载。

网友A:
我跟你问题一样。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问题一样。你怎么解决的

我的好了,没有设置好,现在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好了,没有设置好,现在可以了。

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问题一样。你怎么解决的

能教我下吗?

网友(2016-05-13):
我也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的

帮助下面,加载安装

网友(2016-07-27):
哈哈!我刚也装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