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通过axlShell("Create Detail")将text转换成poly

楼主(2016-02-16):
这里是16.6的代码
procedure( wlTextToPoly16_6(text)
  prog( (lines text flattened tPolys polys)
    lines = axlText2Lines(text)
    flattened = foreach( mapcan x lines x)
    tPolys = nil
    foreach(path flattened
      polys = axlPolyFromDB(path ?endCapType 'ROUND ?line2poly t)
      foreach(poly polys
        if(tPolys then
          tPolys = axlPolyOperation(poly tPolys 'OR)
        else
          tPolys = poly
        )
      )
    )
    return(tPolys)
  )
)

这里是低于16.6版本的部分代码
polyList = ni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Text"))
text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foreach(text texts
  when(member(text->layer textlayer)
    axlShell("Create Detai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Text"))
    axlShell(sprintf(nil "Pick %L" car(text->bBox)))
    axlShell(sprintf(nil "Pick %L" cadr(text->bBox)))
    axlShell(sprintf(nil "Pick %L" car(text->bBox)))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linesegs"))
    lines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Box(text->bBox))
    axlClearSelSet()
    print(text->text)
    tPolys = nil
    foreach(line lines
      when(line->layer = "MANUFACTURING/DETAILS"
        poly = axlPolyFromDB(line ?endCapType 'ROUND)
        if(tPolys then
          tPolys = axlPolyOperation(poly tPolys 'OR)
        else
          tPolys = poly
        )
      )
    )
    polyList = append1(polyList tPolys)
  )
)

执行的时候发现使用axlShell("Create Detail")指令后,texts储存的textdbid都被removed,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而且指令的顺序好像有点问题
对上一个文字进行转换后,之前的Create Detail并没有结束
试过axlShell("Done"),会removed dbid
axlShell("Next")和axlFinishEnteRFun(),都没有结束的效果
还有一个放大倍数设置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分享一个绘制TEXT的函数,来源于网络。
defun( _drawText (text, loc, layer, chHgt, chWid, chSpc, lineWid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79]@key[/url] (angle 0), (just "L"), mir, (fontFile "ansifont"), parent)
prog((p, ln, data, widFact, hgtFact, ch, x, y, pts, chPts, minY, maxY, allChPts, textLen, x0, y0, x1, rpath, objs)
  p = axlGetParam(sprintf(nil, "paramTextBlock:%d", axlDBControl('activeTextBlock)))
  when(mir, chWid = chWid * -1, chSpc = chSpc * -1)
  allChPts = list(list(" ", nil))
  p = axlDMOpenFile("VECTORFONT", fontFile, "r"); Looks for the font file in share\pcb\text
  if(p then
    while(gets(ln, p)
      data = linereadstring(ln)
      cond(
        (zerop(car(data)), t)
        (car(data) == 'Width,  widFact = chWid / cadr(data))
        (car(data) == 'Height, hgtFact = chHgt / cadr(data))
        (and(index(ln, "***"), ch = caddr(parseString(ln)), index(text, ch))
          for(i, 1, car(data)
            ln = linereadstring(gets(ln, p)), x = cadr(ln) * widFact, y = caddr(ln) * hgtFact
            if(onep(car(ln)) then when(pts, chPts = append1(chPts, pts)), pts = list(x:y) else pts = append1(pts, x:y))
            minY = if(minY, min(y, minY), y), maxY = if(maxY, max(y, maxY), y)
          )
          allChPts = cons(list(ch, append1(chPts, pts)), allChPts), pts = chPts = nil
        )
      ); cond
    ); while
   else
    return("Font file not found")
  )
  axlDMClose(p)
  textLen = strlen(text) * (chWid + chSpc) - chSpc
  x0 = car(loc), y0 = cadr(loc)
  x1 = case(upperCase(substring(just, 1, 1)), ("L", x0), ("C", x0 - textLen / 2.0), ("R", x0 - textLen))
  foreach(char, parseString(text, "")
    foreach(charPts, cdr(assoc(char, allChPts))
      foreach(pathPts, charPts
        pathPts = mapcar(lambda((pt), axlGeoRotatePt(float(angle), x1 + car(pt):y0 + cadr(pt), loc)), pathPts)
        rpath = axlPathStart(pathPts, lineWid)
        objs = append(objs, car(axlDBCreatePath(rpath, layer, 'line, parent)))
      ); foreach pathPts
    ); foreach charPts
    x1 = x1 + chWid + chSpc
  ); foreach char
  return(objs)
))
; The following will draw the text "test" at -30:-30 on ETCH/TOP with a character height 4.0, width 3.0, spacing and line width 0.5 (in the default units)
;_drawText("test", '(-30 -30), "ETCH/TOP", 4.0, 3.0, 1.0, 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个绘制TEXT的函数,来源于网络。

问下,怎么将有线宽的line转换成poly?
rpath = axlPathStart(path, linewitdh)
axlPolyFromDB(rpath, ?line2poly t)是可以实现,但是只有16.6版本可以使用
其他版本的不支持line2poly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下,怎么将有线宽的line转换成poly?
rpath = axlPathStart(path, linewitdh)
axlPolyFromDB(rpath,  ...

這裡有源代碼,可以將Clines或Lines轉換為shape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59d03e8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源代碼,可以將Clines或Lines轉換為shape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line转shape是可以,我需要的是path转poly
实际上我的目的是检测文字和其他丝印有没有重叠
不能创建出实体的line或者shape
所以需要将text转成poly,一种方式是用最小方框框住,另一种就是把text转成path,再转成po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