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求助

楼主(2016-02-16):
安装好mentor 后打开软件出现以下图片,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设定环境变量吧

网友A:
第一句英文就说明白了,wglibman功能未授权,应该是授权文件没生成或没设好(设定参考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英文就说明白了,wglibman功能未授权,应该是授权文件没生成或没设好(设定参考2#)。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应该怎么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应该怎么生成?

你用的是服务器的license还是单机的license啊?单机license不是直接有一个mentor crack的破解程序么?用那个生成license,然后配置下系统环境变量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应该怎么生成?

你可以先搜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坛子里都有,实际操作之后还有问题再具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