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网表出现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16):
导网表的时候出现下面这个错误,也没有具体说明是那个页的的错误,有遇见过
这个错误的,请帮忙解答一下,多谢!!

#4 Error   [ALG0043] Net named "NC" found on the design. Please rename the net.

网友:
出现了一个叫NC的网络……

网友:
    NC 应该是关键字?

网友:
    把,NC改成其它的.

网友A:
    把NC网络名改成其他的,跟元件管脚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C网络名改成其他的,跟元件管脚名重了

多谢!问题已经解决,把NC的PIN重新定义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