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这样走线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6-02-16):
    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

    这两个信号的振幅相等,相位相反。
现在两根线刚好是相反方向对着走,相位应该等于相同了。就怕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信号的振幅相等,相位相反。
    现在两根线刚好是相反方向对着走,相位应该等于相同了。就怕有影响

    相位相反首先要看你的0势参考点的位置在哪。显然你这里的0势点依然在差分线之间。
    其次,相移和你物理长度以及速率有关,这一点点长度所造成的相位差没什么影响。
若担心,可以提取参数做时域分析,看是否有什么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相反首先要看你的0势参考点的位置在哪。显然你这里的0势点依然在差分线之间。
    其次,相移和你物理长 ...

多谢指正。

网友B:
    过孔是哪一层到哪一层,考虑一下gnd回流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是哪一层到哪一层,考虑一下gnd回流孔的问题

TOP-BOT 通孔,gnd via也是。

网友:
    和等长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