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中三极管的用途

楼主(2016-02-16):
    如下图所示GPS模块和处理器之间,RX这一路 这个三极管Q1101是干什么用的?假如我不接三极管 直接接RXD2 还不是一样能工作吗?

网友:
    两端电平不一样把?

网友A:
    电平转换的。论坛里面好多这样的帖子,关于串口两端电平不匹配用三极管或者二极管进行电平转换的,还有IIC总线用MOS管进行电平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转换的。论坛里面好多这样的帖子,关于串口两端电平不匹配用三极管或者二极管进行电平转换的,还有IIC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电平转换的

网友:
    电平转换,一边1.8V,一边3.3V的吧,两边电平不一致

网友(2016-04-26):
    利用三极管搭建的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