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受电设备pd检测电阻的上下限问题

楼主(2016-02-16):
采用的是凌特的方案设计的,25kΩ是标准值。 请问用什么方法或者仪器可以测量这个电阻值?

网友A:
IEEE 802.11af 的規範,PD 接上 PSE 之後,PSE 會送一個 <10V 的電壓來偵測,是否有一個 25K(RDET)的電阻在負載上。

偵測的方式可以用分壓或電流,如附圖。

所以可能有兩種方式可嘗試量測這個 25K 電阻︰
  • 直接量沒通電的 PD VPOS 及 VNEG 腳位,或許可以量到 25K 的電阻並聯其間。
  • 給一個 <10V 的 PD 電壓,透過流經 VPOS 及 VNEG 腳位的電流,可以推算出並聯在其間的電阻值。

第二張 TI TPS2370 的方塊圖所示,25K 的電阻外掛於芯片外。裏面有個 MOS 管,決定要不要將 RDET 並聯在 VPOS 及 VNEG 間。但 MOS 管是在不給電時就會導通,或是給一個 <10V 的電壓後才會導通,就看芯片設計了。

最後附上一張 PoE 上電訊號程序圖,供樓主研究!

樓主最後若有所得,亦請回饋眾網友。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EE 802.11af 的規範,PD 接上 PSE 之後,PSE 會送一個

感谢狗版主大神回复,请问您那里有没有 “pse采用一种ΔV/ΔI测量方法来计算特征电阻”  的ΔV/ΔI 曲线图? 另我想知道检测电阻的范围是多大,达到多大的电阻后pse就无法检测到pd设备?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狗版主大神回复,请问您那里有没有 “pse采用一种ΔV/ΔI测量方法来计算特征电阻”  的ΔV/ΔI 曲线 ...

谢谢版主,已找到曲线图 ,根据手册描述 23.7k<Rdet<25.2k(不包括整流桥电阻); 另注释说可以使端口电阻增加1.1k,所以有效的PD应为23.75k<Rdet<26.36k;

网友(2016-07-07):
超级版主对POE这一块也很精通,受教!

网友(2018-06-19):
    3q  4 sharing

网友B(2020-07-26):
引用 网友A:
IEEE 802.11af 的規範,PD 接上 PSE 之後,PSE 會送一個

    超级版主可不可看看我的问题,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版主可不可看看我的问题,帮帮忙

    老實說,我有點冒冷汗。
當我重看這帖子時,都不知道當年那些資料是哪裡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