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PMOS switcher

楼主(2016-02-16):
请问目前在直流/直流控制器,常常看到的PMOS当做开关,
相较于NMOS,他少了一个BSTRP自举电容,但是在导通电阻相较高,选材不易, 所以最大优點是在哪里呢?

另外如function Diagram所示,里面都会有一个Regulator,他是用来当作推动PMOS用的吗?但PMOS倒通条件应该为VGS<0,又何须Regulator?

网友:
最大优點就是控制简单,你也说了,不需要自举电容。
里面的Regulator是给内部的电路提供的电压,当然也包括了拖动P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