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SIDE 有memory socket零件, 如何做波峰焊治具?

楼主(2016-02-16):
1. 我司PCBA, 有插针器件, 像USB, RJ45..
2. 同时在solder side(焊接面)有 2 个高10mm 的memory socket.

这种情况下, 可否使用用 波峰焊 制程。
如果可以, 焊接面的表贴器件 与插针的焊角 应该设计成多远(目前 是3mm, 怕不够).
另外, 治具是否 只能做成平板式呢?能否做成 凹凸 状, 避开高的器件,小的器件如0603的电容依然按3mm的规则摆放?又不会影响上锡?
谢谢!

网友(2017-07-31):
10mm,有难度了。

网友(2018-01-19):
10MM做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