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10 时生成PCB的时候有个连接器总是连不上线,如图,求教

楼主(2016-02-17):
altium Designer10 时生成PCB的时候有个连接器总是连不上线,如图,求教

网友:
    确定原理图中网标放好了?

网友:
    网络标签没弄好,或者是你的原理图库中引脚方向有问题

网友:
    看原理图  找到对应的元件  看看网络是否虚接

网友:
    很可能你的J1是用网络标号电气连接,但是没有并没有真正连上,可以在原理图中查看

网友:
    飞线表示的是连接关系,看下这个器件网络在原理图中是否有连接属性。
看下器件J1管脚焊盘上是否有网络名字,没有的话,就是虚连的情况或封装管脚名字问题。

网友:
    原理图导PCB时候会有报表仔细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的报错,有的话可以依据报错找原因。没有就要从原理图找起。比较低级的失误比如原理图格点设置太细,网标没贴在线上,或者原理图封装引脚画反了都有。

网友(2016-04-20):
    这是因为原理图的这个元件的脚位与PCB板上的这个零件封装的脚位不一致造成的。比如,原理图中该元件的脚位用A,B,C来做的,而PCB封装库中该零件的脚位又是用的1,2,3,这样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