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Router中同网络的Pin却不能连起来。。。

楼主(2016-02-17):
    用Logic做的原理图,在Router中走线时,有些相同网络的Pin却不能直接连起来,很奇怪~用orcad做的原理图在pads中走线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求大神指点~

相同网络的Pin

相同网络的Pin

同网络却不能直接相连

同网络却不能直接相连

网友A:
连接顺序不一样吧,软件很傻

网友B:
布线拓扑的问题,这是router傻冒的bug之一。
可以换到pads layout中进行连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拓扑的问题,这是router傻冒的bug之一。
可以换到pads layout中进行连线即可。

谢谢吉米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顺序不一样吧,软件很傻

是的。非要到Layout才可以按自己想要的顺序连起来,这样换来换去也很麻烦~

网友C:
这“傻冒”里也有设置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傻冒”里也有设置调整的。

这样设置之后真的可以了呢!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