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入PCB后元件总变绿,求解???

楼主(2016-02-17):
AD10导入PCB后元件总变绿,求解???

网友A:
有一个room,删除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room,删除应该就可以了

请问什么room????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room????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后看贴的网友希望看到更多的信息,而不是 简单的“问题解决”...

这样您的主题帖将更完美和有意义(不仅仅是对您个人了)

网友:
把online DRC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看贴的网友希望看到更多的信息,而不是 简单的“问题解决”...

这样您的主题帖将更完美和有意义(不 ...

再导入元器件的同时还会有网络,规则限制(room一般会在左下角处)。删掉这些room就可以了

网友:
有时元器件叠加也会这样

网友:
这是DRC报错提示,系统会有自带的一些基本规则,比如器件冲突,就会报错。可以关掉online drc

网友:
关掉ONLINE DRC,上面有位仁兄说的对

网友(2016-04-23):
报错,距离太近

网友:
有一个红色区域,删除它

网友(2016-10-21):
默认情况下像图中丝印和焊盘重叠的情况就会变绿,DRC一下可以知道原因。规则调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