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XP下面的原理图和PCB如何转到CADENCE下面的原理图好PCB

楼主(2016-02-17):
求教:DXP下面的原理图和PCB如何转到cadence下面的原理图好PCB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转换一下?
附件提供了protel格式的,帮忙转换一下成cadence原理图和pcb

下图是我电脑中已经安装的软件DXP14,pads9.5,CADENCE16.6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转换的吗?

楼主:
大神还没有上班吗?坐等方法啊

网友A:
PADS9.5导入DXP的PCB,后输出asc,allegro导入这个as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5导入DXP的PCB,后输出asc,allegro导入这个asc文件

那原理图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9.5导入DXP的PCB,后输出asc,allegro导入这个asc文件

确实可以转,就是有些错误

网友B:
    转换的思路就是3楼所说的,不同软件的数据格式和架构不一样,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错误也是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思路就是3楼所说的,不同软件的数据格式和架构不一样,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错误也是难免的。

    杜老师,那是pcb可以转,原理图怎么转换呢?

网友B:
    原理图不要转,也不建议转,风险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不要转,也不建议转,风险太大。

要转换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具体可以操作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转换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具体可以操作的方法?

    在ad中直接另存,保存类型选orcad的文档
    注意,保存后要用orcad16.3以下的版本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d中直接另存,保存类型选orcad的文档
注意,保存后要用orcad16.3以下的版本才能打开

    orcad16.2版本我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有下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