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初学者毛燥做的hyper局部仿真,望指正~

楼主(2016-02-17):
设计比较大,做了下局部仿真,看两片芯片之间10G差分信号的眼图。用的xilinx的v7芯片
步骤比较简单,brd文件直接导入,设置了叠层参数,差分对

选中信号,加载模型

打开波形仿真选择眼图,设置下参数,FPGA内部仿真用的参数:
1、未调整预加重参数为:TX_DIFF_SWING=250mV、TX_Pre_cursor = 0dB、Tx_Post_Cursor= 0dB;
2、调整预加重参数为:TX_DIFF_SWING=600mV、TX_Pre_cursor = 2.21dB、Tx_Post_Cursor= 2.21dB
3、测试数据都使用PRBS-31,在10^14量级下未见误码。
仿真眼图设置PRBS只能到15,电脑内存也不足,所以就选7啦,sequence选1,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另外预加重参数没找到能调整的地方,就只仿不调整的情况。。。

仿真后的图:

FPGA未调整时仿的图:

fpga仿真是误码率,无法对比,一头雾水,也不知道仿真结果对不对,望各位指正讨论

网友:
你在哪些层走线?走线中间有没有换过孔。有没有绕等长,若有绕线,那么蛇形线两两大弯之间的间距有多大?

网友A:
楼主,select ic model有的库找不到怎么办,初学者

网友B:
下降沿差异比较大哈。加重调节要用ibis-ami模型,普通ibis不支持,做通道仿真用hyperlynx的free cell分析,通道提取要用精确一点的工具,不要用hyperlynx的本身的PCB工具,过孔影响太大,层叠线之间的影响也没体现。当然你也可以用hyperlynx自带的IE3D,我是不太会用这个工具,操作性太复杂。

楼主(2016-04-05):
引用 网友A:
楼主,select ic model有的库找不到怎么办,初学者

官网找,或者找销售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沿差异比较大哈。加重调节要用ibis-ami模型,普通ibis不支持,做通道仿真用hyperlynx的free cell分析, ...

感谢解答,用的糊里糊涂的。前一阵子不忙,领导让研究的,然后下载换新工作了,又没时间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