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不能输入坐标画线

楼主(2016-02-17):
1:pads能不能像cadence那样通过输入坐标的方式画线?即选择l画线工具后,通过无模方式输入一个点的坐标,然后再输入一个点的坐标,就画好一条线
2:能否通过输入坐标的方式设置远点?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1.据我所知不行
2.点击设置原点后,输入s x y 跳到坐标为x,y的点,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B:
1,不可以
2,可以。键入SO并回车,进行设置原点的命令,然后输入:S X Y (中间有空格),X和Y是X轴和Y轴的坐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据我所知不行
2.点击设置原点后,输入s x y 跳到坐标为x,y的点,点击确定即可

怎么确定呢?鼠标左键有时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可以
2,可以。键入SO并回车,进行设置原点的命令,然后输入:S X Y (中间有空格),X和Y是X轴和Y轴 ...

输入S x y 之后怎么确定呢?使用鼠标左键有时不准,鼠标稍微晃晃坐标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输入坐标后,光标就会跳到那一点,不要晃点击确认

网友D:
输入坐标后按 space 键,在这里相当于确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坐标后按 space 键,在这里相当于确定操作。

谢谢您的回答,可是我按了space之后没反应啊

网友E:
1. PADS 無法用輸入座標的方式走線(Trace) , 但是可以畫2D Line
2. Set up / Set Origin / 輸入s x y / 按Space ,  原點即可設定完成
    (記得更改你的Grid , Grid 如果太大, 會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PADS 無法用輸入座標的方式走線(Trace) , 但是可以畫2D Line
2. Set up / Set Origin / 輸入s x y / 按 ...

谢谢您的方法,搞定
顺便问下,我发现使用SO / S X Y / 回车之后按空格却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S x y 之后怎么确定呢?使用鼠标左键有时不准,鼠标稍微晃晃坐标就不对了

输入好坐标后敲空格键  再敲回车就定了 这个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方法,搞定
顺便问下,我发现使用SO / S X Y / 回车之后按空格却不可以

Setup / Set Origin / 輸入 s x y / 按下Enter / 按下 Space / 按下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