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层次原理图输出BOM

楼主(2016-02-17):
    输出BOM需要知道属性名称,我想知道某一个元件所在的模块原理图这个属性叫什么?谢谢!

楼主:
    现在的做法是自己加了一个新的属性

网友:
    选择你想知道某个属性的元件,点右键有个Edit Properties,首行或首列就是你想知道的属性名称

网友(2016-03-23):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做法是自己加了一个新的属性

    自定义一个属性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支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