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emo板时考虑哪些?

楼主(2016-02-18):
  那位大婶说说,比如在兼容上,功能上,调试上,(比如一般什么情况下对电源作兼容)?

网友A:
大叔来了,做DEMO板就要考虑做DEMO板子的那些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叔来了,做DEMO板就要考虑做DEMO板子的那些事

。。。。斑竹说说呗

网友:
做demo是当你对于设计不确定的时候做兼容设计,比如你的一个电源可以给你一个电源用两种电源系统供电,中间用大电阻或者磁珠串联作为选择,当你用其中的 一路电源做测试的时候,将另外一路断开。demo测试完成后,选择性能较为匹配的作为最终设计。

网友:
个人感觉DEMO板就是0欧姆电阻多用一些,接口基本都要接出来,然后就是电源接MCU的时候要用电阻隔开,方便调试。还有就是功能尽可能的多一些,免得后面需要的时候麻烦。总而言之就是多做预留,然后根据调试的状况来做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