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LPDDR走线请指点

楼主(2016-02-18):
一片328PIN BGA  一片90PINLPDDR  16位地址线 32位数据线 还有一些控制线  四层板  我怎么走分组分层走比较好  等长控制在多少为好了
之前是6层板 高位数据一层  低位数据一层  地址控制时钟一层  3层走线一层电源两层地  现在要改成4层 稍微有点拥挤了
阻抗控制 线宽线距 改为多少?
请各位前辈指点  不盛感激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复了

网友:
用AD来走BGA的板子感觉很悲催。

网友:
    0.8BGA 用8/16的孔,线宽可以走6mil 间距4.5

网友A:
    用cadence轻松搞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ence轻松搞定,哈哈

    上周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