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电源问题汇总

楼主(2016-02-18):
问题一:我们小功率用到最多的反激电源,为什么我们常常选择65K 或者100K(这些频率段附近)作为开关频率?有哪些原因制约了?或者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增大开关频率?或者减小开关频率?
问题二:LLC 中为什么我们常在二区设计开关频率?一区和三区为什么不可以?有哪些因素制约呢?或者如果选取一区和三区作为开关频率会有什么后果呢?
问题三:当我们反激的占空比大于50%会带来什么?好的方面有哪些?不好的方面有哪些?
。。

问题二十二:搞电源不懂市场?你搞的电源何去何从?开发出了没用?替老板赚到钱才有用。

网友:
    没看到威望还减~

网友:
    學到了,多謝分享!

网友:
    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为什么小功率一般用反激?BUCK和BOOST不是用到的器件都更少,从效益方面不是更经济?

网友(2016-03-22):
你的问题太多,我试着先回答第一个!其他的以后慢慢补充!
开关电源的频率为什么选几十K到100K,这个是由现有的材料和加工工艺决定的,理论上,可以再提高开关电源的频率,这个会造成比较强的趋肤效应和涡流现象,电感线圈之间,PCB走线之间,元件之间等等的寄生参数也会到了不可忽视的数值,还会使得对元器件的参数要求太严,这样,就会给设计,元器件制造和产品生产加工带来很大的难题,如果频率过低,元器件的用料就会增加很多,造成成本提高,所以人们经过无数次的总结,得出几十K到100K是现在这种模式的开关电源的最佳工作频率!

网友:
如果你说的开关电源工作在1.5HZ,不是不可以,这样,磁性材料的电感量就会编的极大,会消耗很多很多的材料,其他电子元件也会需要很大,比如三极管,电容,电阻等,成本会变得很大很大,这在实际应用上根本不能考虑!

网友:
    还有,低于50K的,由于它的三次谐波低于150K,过传导的国际标准比较困难,所以一般设计频率都是超过50K的!

网友(2016-10-17):
6让他干豆腐干豆腐干丰东股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