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远距离高压输电也需要实现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6-02-18):
当电信号传输的距离L大于波长λ的1/20时,也即是输电距离大于300公里的时候就要当做传输线来距离,这个时候要考虑阻抗匹配、反射等等问题。
传统的输电距离在300公里以内的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2016年1月11日,准东-皖南(新疆昌吉—安徽宣城)±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这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远的距离(大于 300公里)肯定要考虑阻抗匹配啊,难道也要接一个什么终端耗能电阻来降低信号反射吗?

网友A:
首先,信号考虑反射是主要针对低功率逻辑判断来说的,市电高功率传输的电源功率需要判断什么逻辑?什么逻辑需要用那么大功率来做判断?为什么要用那么大功率来做判断?
其次,传输线阻抗,50Hz/60Hz的信号传输的时候阻抗是多少呢?理论上因为Hz级下导体的阻抗远远小于介质的阻抗,传输线阻抗应该为无穷大。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做什么终端匹配?传输线和导线不是等同的。这种频率下考虑的是导线阻抗的损耗,而不是传输线。

举一反三是好的,但我觉得不要生搬硬套。一个学科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信号考虑反射是主要针对低功率逻辑判断来说的,市电高功率传输的电源功率需要判断什么逻辑?什么逻辑 ...

高压输电不需要判断逻辑,但是如果存在能量反射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反射造成的电压尖峰超过绝缘等级造成电气击穿。阻抗不会无穷大吧?我估算下来600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输电不需要判断逻辑,但是如果存在能量反射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反射造成的电压尖峰超过绝缘等级造 ...

600欧你是怎么算的?Z=V/I,V达到上千V,电流直接从火线耦合到零线几乎为0,怎么能得出传输线的阻抗为600欧????

击穿的问题,你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变压器和储能电容。何况这里不存在你所担心的发射。

网友A:
再次补充:电源是电源,信号是信号。
你用电磁波传输的概念去偷换低频电流传输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我陪你以信号的方式去分析电源只是想告诉你,即使你以信号的方式分析也是不需要考虑匹配。
电磁波传输是以传输线的方式,而低频电流传输是以电子流动方向的方式。

那么多前人都将高频低频分开来了,音频、射频、高速数字、学科都有不同理论,请先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区分,不要生搬硬套。

楼主:
我所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η=真空波阻抗,d=两导线距离,a导线半径)
假设d=1m,a=0.005m,那么z=630ohm

另外付公式推导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补充:电源是电源,信号是信号。
你用电磁波传输的概念去偷换低频电流传输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我陪你 ...

我觉得信号和电源不分家。电源的传播产生了信号,信号可以由电源的能量传播来表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信号和电源不分家。电源的传播产生了信号,信号可以由电源的能量传播来表示。

好。我们先假设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我有几个问题请你先考虑下:

1.你能告诉我你计算的这个公式是基于什么场吗?
2.静态场还是时变场?这两种场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3.50Hz/60Hz正弦波/余弦波是什么场?
4.信号和电源不分家,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分数字和模拟?为什么仪器测试电源和测试信号要用不同的探头?
5.为什么要做振荡电路来把低频电源转换成信号?信号为什么不用大功率?
6.此推导过程来源应该是射频/微波的教程材料。射频和微波频谱范围麻烦一起来回顾下。50Hz/60Hz是处于什么频谱呢?
7.空气的特征阻抗才377欧,我们首先假设你的600欧是对的,你觉得能用什么介质和导体能搭出600多欧特征阻抗的传输线?我们用什么仪器能测出600欧的阻抗?
8.既然是600欧传输线,请给个推导,咱们的高压传输上百万功率如何解决热耗问题?

你很认真的在纠结一个跨领域的问题。至少,你应该先知道为什么要用高压传输吧,还有公式推导都有哪些限定条件的,不要把条件偷换掉了。

网友A:
再补充两个问题:
假设d=1m,a=0.005m

我们肉眼也能判断高压线的直径不止1cm吧,至于火零线的间距也到不了1m吧。恐怕你的600欧也不对了。

我想再次强调:
传输线特征阻抗到底应该应用于什么条件下。特征阻抗和瞬态阻抗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传输线阻抗通常是指瞬态阻抗,其和特征阻抗相等时是基于什么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我们先假设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我有几个问题请你先考虑下:

谢谢版主的回复,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很理解你说的,但是我会认真求证。如果其他坛友看到有不同的见解希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两个问题:
假设d=1m,a=0.005m

具体数值我不太清楚,查了一下d和输电的电压大小有关,a与功率有关。
假设是500kv的高压输电,d=8m,a=?? cm(为了减小阻抗,有些是用多股分裂线,等效增加了导线直径,从而增加了单位长度的电容,减小了单位长度的电感,电场分布如下图)

网友:
反射也好,串扰也好,输电线也符合电场磁场理论肯定也是适用的,不过负载阻抗是随时变化的,从源端看到的阻抗也就是变化的,
不过在电力系统中传输线影响的是无功功率,发电厂是通过调节无工功率来匹配阻抗,这是传递功率的一部分。所以再负载端频率始终不会变化。当然电力系统中干扰也是存在的,主要是电机等感性负载带来的。其实分析电路的时候将信号源、传输线、负载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就清晰了。楼上说的分为音频、射频、高速数字学科,有不同理论,其实就是将主要影响的部分提取出来重点分析,其他影响进行简化或者忽略,比如电力系统中负载阻抗影响远远大于传输线,所以忽略掉了传输线或者加入一个固定的补偿值。

网友A:
我说了学科有局限性。可没说电磁场理论不能适用。电磁场也分场类型,要加不同的边界条件。

传输线理论基于的是时变场,传输线本身的V和I都是基于时变参数,用于准静态场本身就属于跨领域了。你可以用来分析,但是不能简单的套用。像前面简单的用物理结构计算传输线阻抗,用反射理论分析V+,V-,都已经忽略了时变条件,也忽略了频带条件,当然会得出一个不合理的结果。

同意你的不同学科忽略其他影响观点。同时还是想说,不同学科,有不同限制,不能用DC的理论去做AC,也不能用低频的方式去分析高频,更不要简单套用高频的方式来分析低频。

oak

网友B:
   帮楼主查了下相关数据:
各级电压架空输电线路的输送容量与输电距离是多少? 答:电力线路在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等各项因素后所确定的最大输送功率,称为该线路的输送容量。电力线路的额定电压,与其输送距离、输送功率有关。电压越高,输送功率越大,输送距离也越长,其三者的关系见表5-1

5-1    额定电压、输送容量和输送距离的关系
    额定电压(kV)
    输送容量(MW)
    输送距离(km)
    0.4
    0.1以下
    0.6
    0.2~2.0
    6~20
    2~10
    20~50
    10~50
    50~1 00
    100~500
    100~300
    1000~1500
    250~800

楼主(2016-12-09):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查了下相关数据:
各级电压架空输电线路的输送容量与输电距离是多少? 答:电力线路在综合考虑技 ...

谢谢,有用的表格,收藏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学科有局限性。可没说电磁场理论不能适用。电磁场也分场类型,要加不同的边界条件。

传输线理论基 ...

其实楼主说的已经是属于高频的范畴了,300KM,相对于波长来讲已经属于传输线了,不过实际电力传输过程中不会一次使用这么长的距离,会使用中继分段传输来避免传输线效应。
还有就是交流电对波形要求很高,同样不允许出现信号变形,否则会影响有效电压和功率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