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压差3V3的LDO,200ma电流。

楼主(2016-02-18):
    有一个3V3模块需要用锂电池供电,电池3.5-4.2V输入,输出3.3V,200ma电流,最好有一个使能脚控制通断。
    求推荐!

网友:
    XC6221A332MR

网友:
    这个可以去TI按条件搜索,很多的

网友:
    致新科技 G9091   我们用这个

网友:
    为降低功耗,   建议楼主选低地电流或静态电流的LDO

网友:
    PAM3103.    Imax=300mA, 压差为0.18V,静态电流:65μA,完全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