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自动reset功能的芯片或者电路

楼主(2016-02-18):
现在设计的是一款一光一电的收发器,在用电脑测试的时候,会出现突然死机的现象,出现时间不定,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几十个小时,断电重启后恢复正常,随后又会出现死机现象。网友们建议,在设计的过程中添加一个可以自动复位的模块,当检测到主芯片工作不正常时可以复位,大神们,有没有这样的设计或者芯片呢

网友:
max811,通信中用一颗复位芯片,在输入端做一个检测信号,控制这个芯片给你的收发器复位

网友A:
max706 一类的芯片。 有一个喂狗信号。
不过请慎用此芯片。 有可能boot阶段、下程序阶段,这个芯片都不听的复位整个系统。
或者你用CPLD什么的自己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706 一类的芯片。 有一个喂狗信号。
不过请慎用此芯片。 有可能boot阶段、下程序阶段,这个芯片都不听 ...

你好,谢谢你的推荐,我的收发器是纯硬件的电路,不需要烧写任何程序,所以最好是纯粹硬件连接,信号正常传输时上电正常复位,没有信号传输时复位主芯片就行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这个 。。这个。。
你是纯硬件电路的话。。 当系统挂断以后,系统有没有什么故障指示信号?。。。。
如果没有俺是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B:
    搭车问下,看门狗不是可以实现复位么?

网友(点评):
用看門狗來復位,不如用超級狗來解決問題,豈不是更好? ^_^

网友(点评):
有了黃金狗,你就可以直接躺家裏不用工作!>_<|||

网友:
    CPU工作不正常总的有一个判断的量,不然怎么来实现检测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判断的方式和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这个 。。这个。。
    你是纯硬件电路的话。。 当系统挂断以后,系统有没有什么故障指 ...

直接连接在芯片的信号输出引脚上行么,比如光纤或者网口的线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看门狗不是可以实现复位么?

    是的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看看为什么会死掉。

    solution!
    隨便找隻狗來看門只能補破洞,真正的問題未解還是一大隱憂。

网友:
    看门狗,是软件上的吧?硬件上的看门狗,但没见过。楼上可以把原理图贴出来一起分析,为何会死机?

楼主:
    我又回来结贴咯~~~~
    问题已经解决。芯片供电方面用了电感滤波和数字模拟电源之间的转换,调试时把电感拿掉直接短接再也没死过机,查看电感资料,发现电感的通流量很小。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