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的目的

楼主(2016-02-18):
   在阻抗匹配的时候,除了传输线要考虑到,在其他方面比如获得最大功率,让驱动器和负载的阻抗相等,有设计过这种电路的么?

网友:
传输线是分布式电路, 你说的是电源系统,电源最理想的状态是将能量全部传给负载,是个二端口网络,如果你把参数匹配好,对于电源和负载都是有益处的